请教FX-5U和FX-5UC使用上面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0-05-24):
主要区别在哪里,本来选5U的,听说前段时间口罩机用货太多,没货了。想用用5UC代替可以吗?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A:
5UC 接线是那种接头式的。
5U马上要恢复了,你再等几天就好。口罩机快结束 了。

网友B:
口罩机已经没钱赚了 被加工商 临时工赚走了

网友C:
口罩机估计到头了,你看网上的口罩只有4,5毛一个了

网友D:
有道理,天热了

网友E:
再过几天5U的货期就慢慢趋于正常了,稍等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