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4):
有台MP2300控制器坏了,版本VER.A0102.81    ERR指示灯,ALM指示灯常亮。无法连接电脑。
需要更换一个新的,程序从相同的机器上移植。
MP2300装载一个218IF-01,两块AO-01,一个IO模块,M-II连接6台SGDV伺服同步控制。
以前没接触过安川,软件已下载好。
如果购买二手CPU需要注意哪些?版本有要求没?
移植过程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谢谢了~~~

网友A:
之前的程序有没有备份呢?如果有的话可以直接更换新的主机上去执行自动识别分配即可,另外最好把伺服的参数读取另外保存以防更换新的主机后伺服参数丢失不用再重新调整增益方面的,可以先打安川技术支持了解一下,版本只要不比原来的低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虽然主机能自动识别模块但是比如一个IO模块的起始使用地址并不一定就是默认的,比如有些人会设置从00010开始或者00100开始的IO地址,我也不太懂多少知道一点,出于海信说错了还请见谅

网友B:
  建议先换别的程序试一下,先确认程序有没有问题,我记得有一次修改子程序没有保存到控制器,第二天关机开机控制器报错
  mpe720软件有导入导出功能,我接触的是CPU nsc6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换别的程序试一下,先确认程序有没有问题,我记得有一次修改子程序没有保存到控制器,第二天关机开机控制器报错
  mpe720软件有导入导出功能,我接触的是CPU nsc60

卷线机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卷线机大神

行家啊

我接触的是日特串激有刷转子绕线机和串激有刷定子绕线机,无刷定子绕线机,都是安川伺服运动卡控制器四轴的。

楼主:
都是大神

网友D:
你说的移植其实是复制或者拷贝.
QQ106748835

网友E:
读出,在写入即可。

网友F(2020-07-01):
不错的分享贴
交流学习

网友G(2020-08-09):
这个可以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行家啊

我接触的是日特串激有刷转子绕线机和串激有刷定子绕线机,无刷定子绕线机,都是安川伺服运动卡控制器四轴的。

请教绕线机能绕最小的电机尺寸是多大?能绕手机的震动电机吗?

网友I:
大哥求指教,我的也是啊。
你的是啥问题?

网友J(2021-01-07):
刚好,也碰到MP2300,带12个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