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 推荐传感器品牌

楼主(2020-05-25):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 哪个品牌的传感器质量好些? 谢谢!!

网友A:
基恩士没毛病
拆二代

网友B:
SICK,欧姆龙,嘉准

网友C:
那么多类型的,你的问题问题问的

网友D:
什么传感器

网友E:
奥托尼克斯,施耐德

网友F:
质量好就意味着价格高,选性价比高的就好

网友G:
基恩斯一票.......

网友H:
要說傳感器 還得是基恩士

网友I:
传感器种类那么多呢,简单的国产的也能用,特别的或者复杂的只有少数品牌有,这问题太弱鸡了

网友J:
威卡 德国

网友K:
准联的一般用
工控人加油

网友L(2020-07-06):
怎么没人推荐邦纳的?我投邦纳一票,因为我是做邦纳的

网友M:
阳明一票!!!

网友N:
SICK,邦纳足矣

网友O:
松下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