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5):
用C251计数器怎样才能计米数的同时也把速度测出来,我看的有些案例,测速度时会每隔一秒清空一下C251,但是我里边的数值还要用来计算米数,不能清空。所以我该怎么把速度测出来呢?希望各位前辈给个建议。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网友A:
一秒钟的数据足够你计算出你想要的东东了!

网友B:
一秒钟计数的脉冲,除以时间不就是速度吗?

网友C:
距离 时间不是都有了吗

楼主:
我的计数器里的数据不能清除,因为还要用来计算长度。所以,我要计算速度,我需要知道一秒钟计数器增加了多少才行,但是我没想到怎样才能把这个一秒钟的差值算出来。

引用 网友A:
一秒钟的数据足够你计算出你想要的东东了!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网友D:
试试SPD指令

楼主:
我也考虑了,我用的A,B两相计数,SPD测得时其中一相的脉冲数,是不是把n秒钟测出来的数再乘2就是这段时间测得的总脉冲数了?

引用 网友D:
试试SPD指令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网友E:
引用楼主飞沙漫天于2020-05-25 09:07发表的 怎样用一个编码器计米数的同时也把速度测出来? :
用C251计数器怎样才能计米数的同时也把速度测出来,我看的有些案例,测速度时会每隔一秒清空一下C251,但是我里边的数值还要用来计算米数,不能清空。所以我该怎么把速度测出来呢?希望各位前辈给个建议。

把C251的数据转移到空寄存器后用定时中断计算转速,每次计算清除只需要清除寄存器数值即可,高计的数值可以一直累计的,我之前都这么做,即有转速,还有圈数
  • 下载积分:+1(朱哥哥) 热心助人!

网友F:
    速度就是距离对时间的一次微分,知道米数就能把速度算出来!跟2楼,3楼差不多的意思!

网友G:
    清零前做加数,放另外一个寄存器咯

网友H:
    要么就装双输出的增量编码器,我们有款一个编码器 有两组增量信号输出  一组可作为速度反馈 一组作为位置反馈
    旋转编码器

网友I(2020-06-29):
    你好,你那有双输出的电子手轮吗?
引用 网友H:
    要么就装双输出的增量编码器,我们有款一个编码器 有两组增量信号输出  一组可作为速度反馈 一组作为位置反馈
    承接三菱PLC编程,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微信18938931477

网友J:
长度可以用累加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把C251的数据转移到空寄存器后用定时中断计算转速,每次计算清除只需要清除寄存器数值即可,高计的数值可以一直累计的,我之前都这么做,即有转速,还有圈数

每秒钟中断一次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每秒钟中断一次

大哥,能分享一下程序么
承接三菱PLC编程,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微信18938931477

网友L:
唉  智商啊   不会接两组 高速输入吗    就是X短路一下   一个计速度   一个计长度

网友M:
传送到两个寄存器,一个计数,一个算速度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