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5):
按手册写的步进电机动作,用STL 写无法置位S0,用继电器梯形图写,用ZRN指令,没有原点回归完成信号,电机到达原点开关,还一直动,都可以JOG动作
这是怎么回事
附件: 11111.zip (174 K) 下载次数:70

网友A:
用QD75定位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QD75定位模块

这是国产的仿的板子,用不了模块的

网友B:
三菱的仿板最好只使用1N或者2N,3U的板子虽然功能标的花里胡哨的,BUG特别多,说个遇到过的,SET指令给你算双线圈,不仅是程序不执行,定时器都乱跳。

我们一般使用这种板子都是一个简单的步进电机控制,加几个气缸这样子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仿板最好只使用1N或者2N,3U的板子虽然功能标的花里胡哨的,BUG特别多,说个遇到过的,SET指令给你算双线圈,不仅是程序不执行,定时器都乱跳。

我们一般使用这种板子都是一个简单的步进电机控制,加几个气缸这样子

看来是有问题,用得到步进指令原点复位无法SET,JOG却可以,原点也不对,用了继电器梯形图原点动作也不对,到了原点还乱动,原点坐标不清0.

网友C:
不会是完全兼容的

网友D:
问题多多,不要用仿的 ,害人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