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5):
三菱工业机器人在工作中发出H0088故障代码信息,根据三菱机器人维修说明书介绍此种错误信息所表示的含义为服务I/F保险丝发生错误。
导致三菱机器人维修出现此种故障的原因存在以下几种原因:①三菱机器人控制器的D24V保险丝断裂。②安装在控制器内部24V根部位置的保险丝(4A保险丝)可能被熔断。造成机器人的保险丝熔断可能是因为客户配线的紧急停止、门开关、可用设备等的配线中存在了接地或24V电源短路情况出现。③三菱机器人的CR7xx-Q控制器,可能是因为接通电源的时机不对,城实维修。
三菱工业机器人维修服务I/F保险丝发生错误的解决措施:①检测三菱机器人的D24V保险丝是否出现断裂,如保险丝断裂,要及时更换。②检查客户的三菱机器人的控制器配线是否正确,如果控制器的接线出现接地或短路位置后,更换控制器内部的4A保险丝。三菱机器人维修更换保险丝的方法如下图。③检查三菱机器人的CR7xx-Q控制时,对三菱机器人的驱动模块与机器人CPU的是否按顺序接通电源的,如果出现错误要及时的进行更正。

网友A:
青岛哪个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