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hz333

楼主(2020-05-25):
内密控的6通道省线的差分输出8线是不只有ABI没UVW,如果有它是怎传输?

网友A:
带uvw的最低14根线
lhz3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uvw的最低14根线

谢谢我也是这想但看资料这个
lhz333

楼主:
这个输出表表达是怎样意思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C:
TTL差分信号输出是有A、B、Z、A\、B\、Z\  6跟信号线要接的
带U V W三相的是伺服编码器 配套伺服电机使用的,U V W三相是伺服电机调零时对磁极的
旋转编码器
lhz3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TTL差分信号输出是有A、B、Z、A\、B\、Z\  6跟信号线要接的
带U V W三相的是伺服编码器 配套伺服电机使用的,U V W三相是伺服电机调零时对磁极的

谢谢   嗯 那用上UVW要14线是不。现就被那表搞不明

网友C:
是的
TTL差分带U V W三相是需要接14跟线的  A  B Z A\ B\ Z\ U V W U\ V\ W\ 外加两根电源线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