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5):
之前一直在用三菱,最近一个项目用台达(BOSS的意思),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
①:关于全局符号,机台每一个工位我想建立一个全局符号,如图。我想只要符号名称不重复就可以了吧?
②:每一个全局符号里的标签新建时地址我都没有指定,都是N/A[Auto],但是编译后为啥地址都分配好了?我在想调试过程中,修改了程序,加了一些这个全局符号里面的标签,再次编  译的话,那这些地址是不是又重新分配了?
③:在写程序的过程中,比如这个MOV和TMR指令,S和S2的写K2和K0 的话,编译会出错,错误代码240,符号未定义 "K2".

之前用三菱的都是FB块和结构体结合用,觉得挺方便的。用台达的也想尽量借鉴这个方法,遇到如上问题。
请知道的大神帮我解答,谢谢。

网友A:
1,是的。
2,是的。自动分配就不需要你关心了,但可以设置那一段地址用来自动分配。
3,整形数字不要带K,直接写数字4。浮点就带小数点,如4.0。
ISPsoft接近于西门子,也可以用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的。
2,是的。自动分配就不需要你关心了,但可以设置那一段地址用来自动分配。
3,整形数字不要带K,直接写数字4。浮点就带小数点,如4.0。
ISPsoft接近于西门子,也可以用块。

谢谢解答。
关于第二个自动分配的问题,比如全局符号里面的单步,此时地址为M0,修改程序后该地址会不会不是M0,分配成其他地址了。因为触摸屏的需要做单步的按钮,你这地址不固定,触摸屏岂不是也有跟着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关于第二个自动分配的问题,比如全局符号里面的单步,此时地址为M0,修改程序后该地址会不会不是M0,分配成其他地址了。因为触摸屏的需要做单步的按钮,你这地址不固定,触摸屏岂不是也有跟着改?

很可能会变。
我习惯单独用一个功能块来和触摸屏交换数据(与其它设备通讯交换数据再用一个功能块),PLC编程的时候不关心触摸屏链接问题,编程完成后才把这个功能块接上。在全局符号中单独增加一个符号表,用来命名与触摸屏交换数据的变量,手动分配地址(通讯数据交换也一样)。
这样做虽然比较麻烦,但利于编程,PLC程序、触摸屏组态、通讯数据交换,更改基本互不影响。

网友B:
描述:图1
描述:图2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关于第二个自动分配的问题,比如全局符号里面的单步,此时地址为M0,修改程序后该地址会不会不是M0,分配成其他地址了。因为触摸屏的需要做单步的按钮,你这地址不固定,触摸屏岂不是也有跟着改?

你的第二个问题其实可以更改系统设定来解决你的顾虑具体方法
点开装置资源分配如图1
然后在分配一下把你用不到的中间辅助位分配给系统,这样只要你程序随便怎么改系统自动分配好的都不会变了,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