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松下PLC的吗

楼主(2020-05-25):
如图设备上的PLC 是FP-XC60R+扩展DA2 连接富士人机,PLC是有加密的。现要在PLC增加一个通讯口(AFPX-COM1)和台达人机通讯,请问AFPX-COM1要进入PLC设置参数吗?

网友A:
可以 默认参数 9600 8,o,1
下载积分:+5(huiming)
下载积分:+1(tudou0117) 热心助人!

网友B:
要的,你那个槽位是要设置com3的通讯参数

网友C:
这个你可将松下5针编程口引出的线通过开关一分为二,ON时连富士,OFF时连台达,就不用动PLC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