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空松下PLC

楼主(2020-05-25):
十几台机,程序、伺服参数和机械安装都一样。但是有一个电机回原方向是反的,手动正反转也一样。(特别奇葩的现象)
松下FP-XH的PLC
想把PLC全部清空再下载一次,像大神请教

网友A:
在伺服里面改一下旋转方向

楼主:
只是这一台机是回原方向反了,所有参数一样。而且只是回原方向反!

abcde12345

网友B:
正负极限或者原点传感器极性
下载积分:+5(遇上方知有) 一语中的

网友C:
方向 线 断了吗??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D:
是不是限位或者原点的常开常闭信号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