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5):
就用这个替代808cd不知道能不能行
诚心诚意

网友A:
图片这不就是808cd 吗

网友B:
应该可以,他们的屏编辑软件是一样的

网友C:
S808也是富士电机的,从V8开始,Hakko已经被富士电机合并了.

S808CD已经停产好多年了,替换v808不更换数据线要看情况的:
如果V808使用CN1接口,且走RS422/RS485(4线制),那么数据线通用,否则数据线不通用,当然,你可以使用TS(包括TS Smart)系列的线给S808用,它们是通用的。

至于程序,由于V808的程序并不支持转为S808,因此你需要重新编辑你的程序,另外,S808没有F1~F7的外部开关,这一点请知晓。

Good Luck~

楼主:
谢谢老师,那富士的屏哪个可以跟v808cd通用呢,我图这个可以吗,我想找个软件通用的
诚心诚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那富士的屏哪个可以跟v808cd通用呢,我图这个可以吗,我想找个软件通用的

你要实现程序不重写替换,你应该使用V9080iCD。

软件方面不用担心,本身V9系列以下机型都可以使用V-SFT V5软件编辑,请注意软件版本,如果有使用到V9系列触摸屏,那么需要安装V-SFT V6的软件,该软件也可以对V8,S8,TS,TS Smart编程,只是不支持更早的UG20,UG30,V6,V7的触摸屏了。

Good Luck~

楼主:
想用老款富士替换,那款适合呢,老师,谢谢你的回答
诚心诚意

楼主(2021-05-30):
老师,用808ISD替换808cd为啥会这样,软件里找不到isd
诚心诚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用808ISD替换808cd为啥会这样,软件里找不到isd [attachment=256007]

软件里可以找到V808S的型号,勾选i就可以了。

造成这样的原因在于V808CD的屏幕分辨率为640*480,V808SD的屏幕分辨率为800*600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tathui)

网友D:
    努力学习
    隔行如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