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6):
如题,刚开始搞这个,有点不理解。

网友A:
通道就是IO输入输出映像区,对于已经分配给硬件IO的通道地址,和D的区别显而易见。

而对于没有分配给硬件IO的通道地址,其与D的区别在于:
1、由于通道属于IO输入输出映像区,因此其可以在扫描周期全程保持数据一致性,也就是说,你对通道的数据改变将在下一个周期才体现,而D区域是即时改变。
2、通道没有数据掉电保持功能,D区域有数据掉电保持功能。

Good Luck~
谢谢兄弟,我还想问一下
LD 6.00   OUT 32.00
这个32.00到底是什么?输出不是从100通道开始的嘛?这也不是继电器的表示方法啊
  • 下载积分:+1(李青云123789) 好贴好贴!

网友A:
    回帖我已经说过,没有分配给硬件IO的通道地址,可以作为内部寄存器使用.32.00代表通道32号的第0位.

    Good Luck~
    明白了,谢谢
  • 下载积分:+2(李青云123789)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的100.00是CP系列的系统分配,模块机型通道你自己分配,并不一定就是100开始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