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用PLC控制问题

楼主(2020-05-26):
用PLC能否实现控制三轴机械手写字和画图。哪位做过或者玩过。说来听听

网友A:
你把CAD的图形文件转化成坐标文件,再将坐标按顺序发给电机
这个转化的算法你能用PLC写出来就行
3D打印机就包含这原理,3D打印就是把立体切片成二位图形,然后再层层堆叠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没做过,有没有高手给个程序来学习一下啊

网友C:
接1楼所说,这个算法不是在PLC程序里实现,而是需要通过其他工具开发,这都是要钱的。

专业外协

网友D:
PLC和机器手之间主要是信号传输,成熟的机器人品牌自己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E:
二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F:
机械手就是接受PLC指令做一些动作,其实也不一定需要PLC,计算机也可以啊,而且更方便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们也做过!简易小四轴机械手
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快乐幸福少不了!呵呵……

网友H:
二楼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什么级别的PLC有那么快的运算能力啊,第三方开发的打码软件就是现场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们也做过!简易小四轴机械手
大老,分享下呗,让我们这些虾米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