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各位大神有没有用过这款接近开关

楼主(2020-05-27):
巴鲁夫传感器,型号BCW0001,不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
有实物的话,可以接个24V电看一下的,没接触过这款传感器。

楼主:
客户需要这一款型号,帮着选型,但查不到具体资料

网友B:
高低不重要,触点开闭换一些就行,或者继电器、光耦什么的转一下就行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刚从一个供应商查到了,居然是模拟量的,不是数字量开关

网友C:
bing.com
第一个结果就是

网友D:
可弯曲,自粘式电容式传感器头 BCW
宽范围液位测量
自粘式电容式传感器头适用于容器或管道壁大范围的非接触式以及位置连续测量的应用。传感器头可弯曲并且可以裁剪到您希望的长度。
无需任何额外的安装附件,集成胶粘剂表面可以很容易地安装到容器或者管道壁上。
分离式的放大器可以使用模拟量或者IO-Link连续可靠地检测液位。您能够使用诸如最上限或最下限液位值报警。仅仅使用一个传感器即可涵盖整个液位监测的测量范围。
特点
■ 连续性测量
■ 非接触
■ 定长剪切 ( 最短 108 mm)
■ 检测范围达到 850 mm
■ 易弯曲的传感器电极
■ 使用模拟量或 IO-Link 作为放大器通接口选项
---------------------------------------------------------------------------------------------------------------------------------------------------------------------
根据以上信息可以判断为模拟量型液位传感器

网友D:
型号 BCW0001
尺寸 850x33x1.7mm
输出信号 0...10V,4...20mA,IO-Link,CCM2
重复精度 ±2%FS
环境温度 0...+60℃
防护等级 IP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