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7):
求助!!!!!图上是上位机发送的数据    上位机只写不读     22 0E 是固定数据  00是寄存器地址   02是寄存器数据

能使用通讯协议支持功能做出来吗

网友A:
RS接收就可以做的这个

网友B:
可以啊,自己定义数据帧格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自己定义数据帧格式嘛!

网线通讯 能教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接收就可以做的这个

网口通讯

网友C:
串口,网线,都可以,很简单
操蛋的工控行业,为了碎银几两,又不得不搞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网线,都可以,很简单

大哥能教一下吗  我蒙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口通讯

说明书有案例的,按说明书跑一遍应该就行了。

网友D:
MODBUS TCP 通讯你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