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20-05-27):
我用了向导,用了CTRL,MAN,RSEEK,GOTO四个功能块,为什么我一用GOTO启动时,就报错1,说明是被用户中止,我把别的都断开也是报这个错误。。。。大神指导下

网友A:
1、用的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绝对定位是否先RSEEK找原点了?
2、goto指令的EN端和abort端如何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的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绝对定位是否先RSEEK找原点了?
2、goto指令的EN端和abort端如何控制的?
大神,我走的是相对的,原点也回了。
goto的en直接用的SM0.0。abort用了一个空的Bool变量。
我今天把功能块从新调用,就好了,但轴的错误信息一致显示128.。。。
我也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