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7):
請教各位大大
    FX3U要怎麼讀取絕對值編碼器的數值...需使用MR或者MT機種?
    具體的線路該怎麼接?  X0~X11?
    編碼器分辯率1024(10條線+2電源線) 歐姆龍E6C3系列  葛雷碼
    有大神可提供範例程式嗎

网友A:
内部有c250开头的编码器计数,你去看看

网友B:
三菱的GBIN指令用于读格雷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GBIN指令用于读格雷码

請問指令是否這樣寫   [GBIN K3X0 D0]
外部接線就接在X0~X11 ??

网友C:
应该是GBIN K2X0 D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GBIN K2X0 D0

可是我寫K2X0    數值只能讀到200多??    我分辯率是1024   正常是不是應該可以讀到最高1024

网友C:
这个图是对的RRRRRRRR gry.zip (133 K) 下载次数:67

网友C:
因为10位数据不好处理,例子是OMRON的,你转成三菱的输入X0-11就行了,我以前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是对的RRRRRRRR [attachment=243908]

下載了  檔案開啟不了

网友C:
其实E6C3-AG5C的说明书上就有这个例子,在以上网址查一下,很方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E6C3-AG5C的说明书上就有这个例子,在以上网址查一下,很方便用

恩恩   我仔細看一下資料  謝謝

网友D:
您用的是单圈并行IO点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 10位1024分辨率的,接线的话就是直接接到plc的输入端口X0~X9
附件是并行IO点编码器和西门子200plc的简单通信程序 可以参考下
旋转编码器

网友E:
把输入点转换一下:X0→M0..................X11→M11;然后再用GBIN K3M0 D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