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7):
触摸屏:威伦MT6103IP
PLC: 三菱FX3GA-60MR
死活通讯不上

PLC需要软件设置什么吗

网友A:
不用看了,肯定是你的通讯线不对,你用的是7寸fx-3m,应该换十寸公头的信号,要不然自己接
真诚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用看了,肯定是你的通讯线不对,你用的是7寸fx-3m,应该换十寸公头的信号,要不然自己接

这有两个com口,需要问他要十寸屏的线,不要用七寸的
真是好人!

网友B:
三菱plc不要加密,量一下引脚是不是对的
热心助人!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就是高手说的线的问题,要换公头的线,线一到插上立马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就是高手说的线的问题,要换公头的线,线一到插上立马OK

高手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