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信号干扰问题

楼主(2020-05-28):
小弟碰到一个问题,用传感器做相机的频闪触发信号,但是两个相机共用一个电源,相互之间有干扰,一直没有好的办法。设备上有几个电机,信号一直不稳定,后来加了滤波器
就好了,但是两个相机之间还是有干扰(不会受外部信号干扰了),加了滤波器效果还是不好,再后来单独加开关电源就没有问题了。但是相机一多,频闪信号一多,总不能无限制的加开关电源隔离吧。各位大神说说看法

网友A:
你的传感器不咋地

楼主:
传感器是单独给的信号,一个光电对一个相机

网友B:
磁环,屏蔽线,接好地

网友C:
我们公司内用的相机没这个毛病啊!相机是用的网络通讯还是485通讯的?

网友D:
我们用kenyence 485 没有问题
隔行如隔山

楼主:
只能加隔离电源隔离了

网友E:
你的干扰是哪种现象?相机之间不存在干扰吧

网友F:
问相机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