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8):
用5u控制mr-je-c的时候添加了轨迹位置模式控制指令后无法重新设置原点是什么原因
我把轨迹位置模式指令删除后只用轨迹速度模式就可以重新设置原点了
求助各位大神解惑,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还是要多看手册才行。一两句话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