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5U内置485和三菱FR-E700通讯问题

楼主(2020-05-28):
现有项目需要FX5U内置485和三菱FR-E700通讯设置频率,监控电流等。试了N中方法,变频器通讯,modbus,协议通讯,就是没反应。有没有哪位大神详细指导下,变频器参数设置等
,谢谢!
专业电镀编程,13921525199

网友A:
mobus是支持的,我用他和IAI电缸通讯木有问题哦

网友B:
硬件有问题吗?比如通讯连接线是否接线正确,可以用串口调试软件先测试一下通讯数据。

网友C:
哈哈,别用rtu要做轮询。自家东西当然用变频器协议啊。直接用ivck之类的指令它不香啊。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捧场,现总结了如下
专业电镀编程,13921525199

网友D(2021-02-25):
学习了,请教下,网线是有什么要求吗?一定要双绞屏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