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松下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0-05-28):
我用三菱FX3U-4DA模拟量模块控制松下A6电机,在模拟量输出电压一致的情况下,伺服电机正反转的转速居然不一样。PR3.21速度参数我限制在 50 r/min 伺服电机正转时速度在50以内,伺服电机反转时速度变成100r/min。。 。。。请论坛的大佬, 帮我解答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所以是用DC-10~10V ? 量測一樣 正電與負電 電壓是否相同~~如果不是 可能要調整零點及偏移量
一般我都用2DA 然後再用繼電器轉換他的正負相,這樣可以保正電壓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