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转CAD

楼主(2020-05-28):
PDF转CAD后,大量的文字处于不可编辑状态,像一个填充块。字体小一点或者浅一点的就可以编辑。
而且转换成PDF后这种字体也是模糊的。
请求大佬解决办法

网友A:
这个没啥办法啊,CAD是矢量图啊,除非用OCR软件先转换成word之类的,然后再贴进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