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D0Z0传送到威纶通触摸屏上?在线等啊!!!

楼主(2020-05-29):
怎么把D0Z0传送到威纶通触摸屏上?在线等啊!!!

网友A:
profac我知道,威纶的没用过

网友B:
plc 一条mov指令的事情 把d0z0 传给 一个固定寄存器
非得要屏来处理 屏用宏程序也是可以的
真诚感谢!这个方法确实是可以,但是不能实现手动输入。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网友C:
先把D0Z0传给D然后再触摸屏显示

网友D:
希望可以帮到你
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快乐幸福少不了!呵呵……

网友D:
顶起!!!!
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快乐幸福少不了!呵呵……

楼主:
截个图吧,问了客服说可以用资料背景传输来做,但是做完之后不能正常通讯了,触摸屏上的元件都丢失了。先用赋值的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