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9):
如标题,我这有1台Q06UDV与3台FX5U,想利用它们原本就有内置网路进行资料交换,不知道如何设置?还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A:
1对多的话用TCP/IP通讯就行了,如果3台FX5U之间也要通讯的话最好就是挂总线。

楼主:
谢谢大师的建议,因为我现在有想到的作法是用socket communication做传输,但是这样是要送收的,虽然可以让它很快地传送跟接收,只是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一直是在连接中读值的?

网友B:
CPU简单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简单通讯

谢谢大师的建议,可是我的Q06UDV里面没有看到CPU简单通讯这个设定 ,FX5U有看到,具体怎么用可以请大师指教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的建议,因为我现在有想到的作法是用socket communication做传输,但是这样是要送收的,虽然可以让它很快地传送跟接收,只是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一直是在连接中读值的?

你要求多快,所要通讯的数据量多大嘛。一个通讯要经过的步骤:创建连接,发送数据,接收数据,断开连接。你包括用自带的简易通讯,触摸屏的通讯,其实也只是把这些封装好了给你用而已,内部该走的步骤还是会走的。

网友C:
这里有一种方案,第三方模块实现,很方便: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472276

网友D:
触摸屏是威纶的话直接用触摸屏传数据,简单粗暴,就是时效性有点低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回覆与帮助,这几天一直在找方法,找到一个还算符合需求,提出来给各位看看,就是用FX5U的简单通讯去做,FX5U那边要设定SLMP (QnA),然后再Q那边用MC protocl,不过好像只能用UDP,这样就可以互传数值了

网友E:
PLC简易通讯,在参数-PLC参数-内置以太网端口设置-简单CPU通讯设置,里面进行数据映射,如果没有的话你把Works2软件升级一下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我现在有接通简易通讯,但常常会异常完成并跳出这个错误码,我已经把执行间隔调成500ms,通信开始等待时间调成7s,可是效果还不是很好,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可以降低他异常完成的次数,让他稳定一点

网友F:
用交叉线试试

网友G:
简单CPU通讯需要GX WORKS2的高版本才有,低版本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可以安装一个最新的GX WORKS2试下。好像是.1.56开始有的。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的建议,可是我的Q06UDV里面没有看到CPU简单通讯这个设定 ,FX5U有看到,具体怎么用可以请大师指教一下吗
男,精通三菱、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安川、FANUC、OTC、松下等机器人,至今单身。。有事邮件联系:qimuxiaoqiang@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