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cpu是插什么卡的?能不能用卡备份程序出来?

楼主(2020-05-29):
欧姆龙cj系列cpu,是插什么卡的?能不能用插卡备份程序出来?

网友A:
CF卡,看它加的什么加密方式,如果设置禁传卡就传不了

楼主:
CF卡拿到电脑用读卡器怎么读出程序来?是用什么软件读出来?

楼主:
CF卡备份后拿到电脑上打开,里面的文件格式是这样的,那应该怎么转换成PLC的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