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9):
设备需要4轴,有任意两轴搭配需要走直线或者是圆弧插补,请教高人走485通讯能达到我的控制要求吗?还望指点!谢谢!!
目前还没有搞清楚脉冲当量及运行速度、启动、停止是如何写入到伺服驱动内部地址。还有这个直线插补及圆弧插补是如何控制法。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A:
485 延迟十几二十几毫秒 直接控制插补是不行的

网友B:
用一台国产的四轴数控系统就行了。也就四千以下的价格。有小型的只要几百元

楼主:
看来目前PLC与伺服走通讯和数控系统与伺服驱动器走通讯是两回事,功能及操作方法完全不同,PLC跟伺服走通讯只能是做些定位或者是速度控制,做不了插补!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B系列伺服不支持高速通讯指令哦,他的485通讯只能设定里面的参数和状态的读取,A系列才支持通讯总线指令,就是你想要的功能
  •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谢谢指点!

网友D(2020-07-04):
    第一,485速度太慢,不适合做做控制,但适合读取或写入参数。第二,B2伺服是可以做直线运动与简单插补的,但坐标系需要自己建,很繁琐。第三伺服用ether-cat或can-open通讯已经很普遍了,这个速度绝不是485能比的。第四,B2伺服一般通讯控制伺服需要设定对应伺服参数。其中有PLC内部的定位指令与canopen的读写指令,另一种可配置EDS文件控制。其中canopen比较简单,直接用内部指令就行。EDS文件配置稍微麻烦(可能是台达做的还不好,配置好的文件想修改,地址会变),配置好后在对应寄存器里面写入参数就可。
  • 下载积分:+5(来电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