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30):
FX5U没有DOG信号怎么回原点? 各路大神讲解下

网友A:
用绝对值定位,没有碗怎么吃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绝对值定位,没有碗怎么吃饭

回原点指令不行哦,能向3U 直接DMOV K0 D8340吗?

网友A:
DHCMOV K0 SD5502 K0

楼主:
引用 网友A:
DHCMOV K0 SD5502 K0

好的。感谢大哥

网友B:
手册上有说明,只有原点没有近点信号的话,只要把原点信号和近点信号设置成同一个输入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