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HSC0计数不准的问题

楼主(2020-05-30):
电机由变频器控制,频率40以上快速运转就计数不准了
要求:电机转一圈触发传感器一次,用高速计数器HSC0信捷plc
快速电机1秒可能转10圈。程序:sm0 CNT HSC0 K1

网友A:
如果你的传感器响应频率不够,计数也会不准确的
zsh340

网友B:
有可能你的传感器没有选对?要用响应速度很快的传感器。高速器计数是非常准的。何况只是检速变频器50HZ的速度,那肯定没有问题。要不就是程序不对。慢慢从头再理一理,别急,你肯定行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楼主:
大家可以推荐一下高速传感器吗

网友C:
高速计数可以检测上万赫兹的脉冲,你这个几十赫兹的电机都记不了可能吗,不行就买编码器,肯定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