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s7-200与三菱D700变频器用RS485通讯控制怎么接线呀?

楼主(2020-05-31):
请教大神:西门子PLC S7-200与三菱D700变频器用RS485通讯控制,怎么接线呀?要求即能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正反转、频率,也能读取变频器的电流、电压、频率、正反转等。

网友A:
sda和rda短接,sbd和rdb短接。sda接西门子485+ sdb接-

网友B(2020-07-12):
按你画的图接线就对了,走MODBUS通讯,能否通讯关键是编程。

网友C:
就这么接线就可以了,关键是程序的的modbus 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