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31):
    请教大家个问题  欧姆龙cp1系列通过cpw1-cif11 的485与无线数传通信读取数据,程序按rtu传送数据吗

网友A:
楼主,你好,
想问一下,cp1L 用选件板cpw1-cif11与电脑通讯,   通讯线怎么接?
我 一直通讯不上
麻烦赐教呀

网友B:
你电脑用USB转RS485,然后选SYSMAC  WAY
无所畏惧

网友C(2021-09-30):
无线通讯的问题解决了吗?
三菱 信捷 欧姆龙 PLC 触摸屏  MGSC  Pro-face   Eplan 15720884338

网友D(2021-12-17):
无线通讯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2022-03-26):
数传这东西,用于编程软件连接还能将就。用于高速通讯,呵呵了

网友F:
CIF01和电脑232接线,2-2,3-3,9-5,CIF01,4、5角短接。CIF11和12,注意背后的拨码开关,默认是4线的。2线的DIP设置,1、5=off,2、3、5、6=on。

网友F:
无线数传只是把有线改成了无线的传输,速度快慢取决于无线的带宽,信号强度等。本来串口才115.2kbps的速率,不能指望它有多快。要快的用以太网,有线的相对会稳定。

网友G(2022-04-30):
用有人的WIFI转485模块可以实现吗

网友H:
工控现场还敢玩无线,化工厂玩个试试
希望你叫我一声靓仔,让我迷失自我,爱上搬砖!

网友G:
楼主搞定了没有,搞定了就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