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Proface屏怎么和两台三菱FX5U通讯

楼主(2020-06-01):
两个三菱FX5U共用一个Proface屏 怎么通讯,请大神指教
停不下的脚步,到不了的尽头

网友A:
很像不行呢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A:
除非兩台程序一樣及內存一樣
會部會相衝怎不知道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A:
若屏功能可達到則分兩段IP沒問題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维伦触摸屏是可以的,1个触摸屏可以添加多个PLC,不同品牌的PLC也可以,只是地址或者端口不同而已

网友C(2021-05-17):
1个proface触摸屏跟三个5u都可以啊

网友D(2022-07-03):
4楼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