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通信界面打开时通信接口栏是空白,没有选项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6-01):
s7-200smart 通信界面打开时通信接口栏是空白,没有选项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说的那个通信是PG接口吧 如果电脑连接PLC 选择正确PG接口 是可以搜索到PLC IP地址

楼主:
是电脑网口

楼主:
网线连接后,打开软件,要进行通信设置时,通信界面里的通信接口里没有选项是空白的

网友A:
就是你的PG接口没有设置 控制面板 找到设置PG/PC接口 那里需要设置

楼主:
win10的系统控制面板里没找到设置pg/pc的画面,大神们设置pg/pc的画面在哪里

网友B(2021-08-27):
在电脑“运行”栏目下,输入“services.msc”,确定,即进入服务(本地),从中找到“S7DOS Help Service”,将原来的“手动”改为“自动”,并且同时“启动”,最后确定退出。

网友C:
软件没安装好,重新安装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