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西门子S7-1200的BCD码数值的问题

楼主(2020-06-01):
各位大佬好,我现在出现一个问题,请教下各位,现在用S7-1200的PLC,外部元器件给的是BCD码的数值,但S7-1200里是没有这样的数据类型的,那我该把这个数放在哪个数据类型里呢?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先確認:外部元器件给的BCD码的数值是.整數幾位?小數幾位?
有小數REAL, 無小數 INT.
一般给BCD码.是硬體接線.以4個輸入點.表示1位數:0~9.(大於9的信號是錯誤的).

网友B:
bcd码一般是4位一组,一般是0-9的数值,所以如果是12这个数用bcd码就是00010010,数据类型用word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