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Q系列模拟量闭环同步控制双液压缸

楼主(2020-06-01):
Q系列模拟量读取两台液压缸位移传感器,双比例阀闭环控制两个液压缸同步升降,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方案或者案例!调试起来好难,主从模式有滞后,PID模式有震荡效果都不好!

网友A:
要是精确固定的位移不计脉冲吗吗?我最近也被PID弄惨了,工况变化相对大一点PID就适应不了了,而且PID要想不出现振荡就要减小比例,延长积分时间,让整个曲线的峰值弄在设定值或之下。所以我觉得不要振荡的话最后换一个控制住对象或控制方式

网友B:
液压同步控制,最简单的是你可以直接用机械同步阀,这样电控很简单,如果你要用电控做,建议你不要用模拟量电子尺,直接上磁珊尺或光栅尺,这样程序也简单,成本相差不多

网友C:
电气控制液压阀 很难做到 同步的 要上同步阀才可以 勉强同步

网友D:
同步阀也难以同步,因为多缸的直径和阻力是不可能相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