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1):
威伦断电不能保持……注意这是新建的,只有输入数值软件,没有其他的宏指令和窗口等等,地址也是RW,就是断电没有保持,怪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保持要一段时间,30秒以上可以,准确时间要问威伦纶通

我就发现如此。。。写好后断电发现没有,超过40秒才行

网友B:
公司代理:信捷PLC、伺服、触摸屏/昆仑通态触摸屏/雷赛电机/。
触摸屏电箱、电箱底座自主生产
价格好,
技术售后专业 电话/微信17688683877
店铺:https://shop461190328.taobao.com/?spm=a1z10.1-c.0.0.5c3361e8DBY19b

网友C:
要想立马生效,要置位一个系统寄存器LB

网友D:
RW好像要写入至少1分钟才会断电保持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2020-07-15):
5楼正解,以前遇到到问过威纶通官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