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1):
描述:新建FB
描述:FB接口参数
描述:计算(指令对吗?)
描述:调用
描述:实例
描述:编译结果
没用过Q系列plc,联系做一个两点方程FB,如下:

楼主:
是不是指令错了?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引用楼主拍案不再惊奇于2020-06-01 23:40发表的 请教:Q系列PLC模拟做一个两点方程,编译故障。 :
没用过Q系列plc,联系做一个两点方程FB,如下:

已显示数据类型错误了,修改数据类型与指令的类型一致。整数与浮点要先转换,后调用。

楼主:
是D0不能直接定义为 Real 类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显示数据类型错误了,修改数据类型与指令的类型一致。整数与浮点要先转换,后调用。

是类似 D0 这种格式,不能直接定义为 实数 ?

网友A:
可能是运算式中有整数和实数混合了,只能是实数与实数之间运算。

网友B:
外部别给绝对地址,用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别给绝对地址,用标签。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运算式中有整数和实数混合了,只能是实数与实数之间运算。

应该是数据类型定义问题,测试时急于知道结果,想当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数据类型定义问题,测试时急于知道结果,想当然了

感觉FB内使用了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别给绝对地址,用标签。

在全局变量定义绝对地址,并选定实数,可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FB内使用了常数?

不是的,是外部改绝对地址为标签,并定义为实数,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