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USB-BD可以作为编程口吗?

楼主(2020-06-02):
FX3U-USB-BD可以作为编程口吗?

楼主:
编程线缆有特殊要求吗?

网友A:
本来就是编程口

楼主:
那我怎么连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怎么连不上?
PLC里有程序吧,有通信程序,把1号通道给占用了,
你通过plc本体的圆口将程序和参数清除掉,再试一下
我以前也遇到过,不要让通信程序占用USB-BD所在的通道就好了

网友B:
要么可能是驱动问题

楼主:
都试过了,不行!等换一台新的PLC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