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2):
现在加了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加了交换机和触摸屏通讯。现在问题是无法和电脑通讯,请指教

网友A:
打开开关设置里面 添加TCP  MELSOFT链接  试试

楼主:
嗯呢,我试下啊

网友B:
PC是用編成軟件連嗎,是的話要改網路號

楼主:
是改成同一IP段么?

网友C:
引用楼主ljb6688于2020-06-02 14:08发表的 三菱Q03UDE 通讯问题求教 :
现在加了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加了交换机和触摸屏通讯。现在问题是无法和电脑通讯,请指教

先用Ping测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