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TIA Portal V15.1软件仿真问题

楼主(2020-06-02):
请教大侠们,你们有没有碰到过我这个问题?我用WIN7专业版SP1安装了WINCC 7.4版本,再安装TIA Portal V15.1,安装成功,运行正常。后来再安装博途PLCSIM软件,安装过程正常,但是启动TIA Portal V15.1后,软件上的“启动仿真”按钮还是灰色,单独双击PLCSIM图标,提示已停止工作,不能使用。这种现象你们有碰到过吗?

网友A:
把WINCC卸载了能不能恢复正常?

网友B:
没同时安装TIA15和WINCC 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WINCC卸载了能不能恢复正常?
暂时还没试过把WINCC卸载了,如果大家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我下次只能在另一个系统上单独安装一个博途试试。

网友C:
所有版本需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版本需一致
我安装的版本是一致,都是在同一个安装软件里面安装的。单独双击S7-PLCSIM V15.1,会弹出停止工作,如附件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