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控制伺服接线请教。

楼主(2020-06-02):
如图,这个线怎么应该怎么连接,按照图中的方法连接了,发送脉冲后,伺服没有反应

网友A:
接线要和参数对应的

网友B:
首先要搞明白自己的脉冲发生器是PNP型还是NPN型输出再说接线

网友C:
牛人
工控人加油

网友D:
怎么跟你说呢,就贴了说明书的两张图谁知道你是怎么接的,参数是怎么设的,程序是怎么写的。分析几种原因给你:
1、用伺服的话,一般有使能线要接,大部分还有正负极限,先确定好自己的线是不是接对了 。当然如果只是步进的话就没那么多线要接了。
2、伺服参数设定,图2那就有3种控制方式,要跟你的控制器对应。如果是步进的话还要确定电流是不是小了,带不动机构。
3、检查脉冲发了没发,电压值对不对。可以把速度调到1HZ,测一下输出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