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2):
//PLC移位指令
IF K4M10=0 THEN
    M10:=TRUE;
END_IF;

R_TRIG_3(CLK:= SM413 ,Q=> M8 );
IF M8 THEN
    K4M10:=SHL(K4M10,1);
END_IF;
就这几行贯通了,就能写治具了各位(小设备,3C里的)
  • 下载积分:+2(qinhfm) 坐等视频
  •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

网友A:
    引用楼主加减1生不息于2020-06-02 19:41发表的 三菱st语言编程我在路上,等我出视频 :
    //PLC移位指令
    IF K4M10=0 THEN
        M10:=TRUE;
    END_IF;

    就这几行贯通了,就能写治具了各位(小设备,3C里的)
    上面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one by one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

网友B:
    就这么简单?

楼主: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

网友C(2020-07-16):
    如果只是这么简单些还不如用梯形图,ST语言最强大之处在于结构体,结构体又可以嵌套
  • 下载积分:+1(菜鸟一中队)
  •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网友D:
    大神,都是大神!!!

网友E:
    大神,这是什么软件写的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这么简单些还不如用梯形图,ST语言最强大之处在于结构体,结构体又可以嵌套

网友F:
    太牛了,都是大神级别,群里就是需要这种大神
    平常心!平常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这么简单些还不如用梯形图,ST语言最强大之处在于结构体,结构体又可以嵌套

    对啊,只可惜我还是擅长上位机开发,没有太多精力研究三菱st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

网友G:
    都是大神

网友H:
    一入工控深似海,从此不作等闲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神,这是什么软件写的

Gx works3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啊,只可惜我还是擅长上位机开发,没有太多精力研究三菱st

会上位机,ST对你来说就是洒洒水的事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这么简单些还不如用梯形图,ST语言最强大之处在于结构体,结构体又可以嵌套

这个帖子图片的程序可以来一个吗

网友J:
不是很明白,像下边例子可以在ST使用吗?
If  bButton_Select =1 THEN
           Auto()
     else
           Manual()
end

Void Auto()//自动
Void Manual()//手动

网友K:
楼上,你这个当然可以的。 把Auto()和Manual()当成FB块,调用就是了

网友L(2020-08-24):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这么简单些还不如用梯形图,ST语言最强大之处在于结构体,结构体又可以嵌套

厉害!

网友M:
梯形图用好了,也一样

网友N:
哪种编程语言的优劣各大论坛早就讨论过很多次,自己用得顺手就行,各有各的优势所在
况且现在几大主流品牌都支持几个语言混编,普通逻辑梯形图,通讯数据处理ST该怎么方便整洁有优势就怎么来。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O:
看滴头疼

网友P:
都是牛人啊,看不懂系列

楼主(2021-01-14):
还是梯形图习惯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

网友Q:
引用楼主加减1生不息于2020-06-02 19:41发表的 三菱st语言编程我在路上,等我出视频 :
//PLC移位指令
IF K4M10=0 THEN
    M10:=TRUE;
END_IF;

IF K4M10=0 THEN
    M10:=TRUE;
END_IF;

IF LDP(TRUE,SM413)THEN
    K4M10:=SHL(K4M10,1);
END_IF;

何必多写一行呢!!!!

网友R:
SCL   ST 都是codesys系的,应该是代表PLC最高级的形态,在处理流程,结构,嵌套,指针都能看到优势,其最主要还是效率能提高很多,而且其对称性可以在exel的办公软件中快捷编辑。做程序要有接口表,流程图,正好编完复杂到程序中省好多事

楼主(2021-02-17):
我觉得用到FB块,FC函数就很高级的写法了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

网友S:
等你教我ST,我要干掉那个老头。

网友R:
引用楼主加减1生不息于2020-06-02 19:41发表的 三菱st语言编程我在路上,等我出视频 :
//PLC移位指令
IF K4M10=0 THEN
    M10:=TRUE;
END_IF;

//PLC移位指令
IF K4M10=0 THEN
    M10:=TRUE;
END_IF;

R_TRIG_3(CLK:= SM413  );
IF R_TRIG_3.Q THEN
    K4M10:=SHL(K4M10,1);
END_IF;
没事别瞎用寄存器,程序里尽量一个寄存器不用,像你这样后期你以外的人很难维护,因为不知道哪些寄存器被你用过

网友T:
请问楼主,ST在哪些行业控制更有优势,在步进流程控制上觉得还是有点用不顺手,可能我还太菜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T:
请问楼主,ST在哪些行业控制更有优势,在步进流程控制上觉得还是有点用不顺手,可能我还太菜了

不是在哪个行业有优势,是它本身就高级,程序效率高,没有品牌局限,易不同类型PLC复制,当然做算法的时候更体现它可读

网友S:
视频呢?我在十字路口等了太久,再不出我要区奥格瑞玛了。

网友U:
就等着你视频了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网友S: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这么简单些还不如用梯形图,ST语言最强大之处在于结构体,结构体又可以嵌套

大佬如何才能达到用ST写程序,本人只玩三菱。请私聊我,我可以付费。

网友T:
引用 网友R:

不是在哪个行业有优势,是它本身就高级,程序效率高,没有品牌局限,易不同类型PLC复制,当然做算法的时候更体现它可读

其实我觉得就数据转换处理方面比较出色,其他流程控制感觉用得不是很顺手,有没有比较系统的学习教程或方法,我想重新认识一下ST

网友V:
坐等视频

网友W(2021-03-19):
我不搞ST很简单的理由是弄出来的程序只有我能改那不就累死自己

网友X:
还是那几条指令,只不过表达形式变一下,小样,换个马甲就不认识你了要说优势嘛,个人觉得最大在于数学运算方面。

网友Y:
这都是高手

网友Z:
等你出来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