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2):
描述:FB接口数据定义
描述:FB代码
描述:调用程序
昨天的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今天模拟的时候,得不到想要的结果,百撕不得骑姐啊

楼主:
很简单的两点方程:y = (y2 - y1)/(x2 - x1)*(x - x1) + y1 的公式,模拟器模拟,第二张图片,不应该最后输出为零啊?
没有重复调用......

网友A:
为啥ENO全是d1

网友B:
考智商啊

网友C:
初始的时候输入都为0吧 但是除数不能为0,PLC报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ENO全是d1

ENO和D1是两个输出

网友D:
用ST写出来难道这样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ST写出来难道这样不香吗?

没用过GXWORKS2,不懂ST啊,退一步说用ST更好,也不能不让用 LAD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始的时候输入都为0吧 但是除数不能为0,PLC报错了吧

1、刚又测试了下,确实如您所说,CPU一直在STOP状态,ERR红灯闪烁,无法复位。
2、强制变量,让除数不为零再下载也始终无法让CPU 在 RUN状态。
3、在初始化程序中增加一句 MOVE_E,让除数不为零( X2 - X1 <> 0.0),CPU可以运行了,模拟也正常。
4、但......实际CPU什么情况?除数为零也不是不可能啊?!

又:初始化保证除数不为零后,RUN灯亮,强制 X2 = X1,RUN 灯灭,ERR红灯亮,又折腾不起来 RUN 灯亮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1、刚又测试了下,确实如您所说,CPU一直在STOP状态,ERR红灯闪烁,无法复位。
2、强制变量,让除数不为零再下载也始终无法让CPU 在 RUN状态。
3、在初始化程序中增加一句 MOVE_E,让除数不为零( X2 - X1 <> 0.0),CPU可以运行了,模拟也正常。

在家里用虚拟机运行GXWORKS2,模拟运行,只要一出现除数为零 -> CPU停机 -> 写入除数不为零 -> 复位,仍无法到 RUN 状态。
同样虚拟机环境在办公室电脑,运行GXWORKS2,模拟运行,出现除数为零 -> CPU仍 RUN,同时ERR红灯闪烁 -> 写入除数不为零 -> 复位,ERR灯灭。

为何如此捏????家里和办公室电脑均为 WIN7,虚拟机WIN7 + GXWORKS2(家里拷贝到办公室的)

网友E:
但凡用到除法,你就要把 除数和被除数不等于0的条件卡在上游,不然你没给数据的时候PLC直接就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凡用到除法,你就要把 除数和被除数不等于0的条件卡在上游,不然你没给数据的时候PLC直接就报警了。

CPU报警必须的,不一定要故障停机,这类报警偶尔还是有可能的,但无法切换到 RUN 状态啊,总要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是不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U报警必须的,不一定要故障停机,这类报警偶尔还是有可能的,但无法切换到 RUN 状态啊,总要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是不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我用的5U,除数为0时,只报警,不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5U,除数为0时,只报警,不停机。

模拟测试了一下,除数为零后,保留上次的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CPU报警必须的,不一定要故障停机,这类报警偶尔还是有可能的,但无法切换到 RUN 状态啊,总要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是不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涨个记性,直接卡关卡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