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电子凸轮咨询

楼主(2020-06-02):
1、可以用一套伺服+PLC替换掉这个机械凸轮吗?
2、如果可以,一个伺服电机怎么完成曲线运动?
3、电子凸轮在运行时,电机轴端是不是一直都是单向运行的?

网友A:
不可以使用PLC,可以使用安川运动控制器

网友B:
也可以,就是麻烦!

网友C:
PLC含运动模块的就可以,也可以带有电子凸轮的PLC

网友D:
我这都是变频器带凸轮。
拆二代
lishunlong86

网友E:
也可以用带电子凸轮功能的伺服驱动器实现

网友F:
普通的plc做不到,用总线控制比较方便!一个总线plc配合总线伺服比较靠谱

网友G:
运动型PLC可以,周期都是微秒级别的,毫秒级别只能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H(2022-05-21):
模拟凸轮曲线

网友I:
其实楼主发的图里面有两个不同的概念:
1,电子凸轮替代机械凸轮(运动控制),需要专用的运动控制器,现在很多PLC也有此功能算法。
2,电子凸轮替代机械凸轮(开关信号),欧姆龙H8PS是这个应用场合的一款专业电子凸轮开关。不过用PLC的高速计数器也能简易实现,但是效果就没法比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模拟凸轮曲线 [attachment=268004]
能分享这些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