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3):
描述:IC照片
想用黑白相机配三色光源可否检测IC脚变形?吸盘将IC吸起,相机从下向上拍照,检测IC脚水平方向脚变形和单脚上下翘起变形。这种配置是否可行?

网友A:
你要出专业的视觉论谈问呀!在这边搞视觉的都是半桶水!!

网友B:
看你要求的精度,尤其是Z方向的检测。
如果要求精度不高,用楼主所说的方案可以检测出来,可能主要问题在Z方向的形变上。
如果要示精度比较高,建议使用3D来检测。
另外视觉方案评估,最好给出详细的技术参数,例如:
产品尺寸范围(涉及视野确定),最终要求检测数据的公差范围,产品检测节拍,工作距离要求等。
只有以上数据清楚了,才能给出专业合理的评估方案。否则,都是两可的半吊子方案,实施时会出问题的。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C:
这个吸了起来基准就不对了吧,最主要的是要检测芯片放在平面上后翘的最高的那个脚的尺寸吧,以前有做过一排脚相机测平面性的

网友B:
吸起来也可以保持同一个高度的,吸嘴选用带支撑的就行。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楼主:
采用贴片机的吸嘴。贴片机能吸贴,这个是一样的,应该也能保持一个平面吧?

网友C:
这个检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芯片放在电路板上,翘的最高,变形最大的那个脚也能被焊接上,是这样吧
我以前做的好像是0.1mm吧,按这个标准来算
吸笔吸取后,那为了保证翘最高的在这个值以内,那检测是下限就该设定为-0.05,上限为+0.05,因为当最低的-0.05的脚把整体都架高了,那+0.05就比实际接触面高了0.1了
单实际当芯片放到平面上后,-0.05的脚的数量,位置,实际并不一定会把产品架高0.05,
就是吸笔吸取的那个面与电路板的平面不平行,就是芯片放下后因重力作用没有放平,最低的3个或是4个先接触了
同样,那个最高的翘起实际也打不到+0.05,就是整个芯片翘最高的脚不是0.1
实际就是为了保证没有不良,无形中增加了检测要求,
当然也可以用运算来处理,每个角不同的尺寸计算出接触平面时的基准平面,再计算每个脚的高度,变形等
但如果客户要求这么做也无可厚非,
只是说这样检测和实际应用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