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3):
台达B系列屏宏指令If多条件怎样编写?
IF $205=$104   $206=$106这条哪里不合语法?求教各位。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琴岛工控于2020-06-03 22:56发表的 台达B系列屏宏指令If多条件怎样编写? :
台达B系列屏宏指令If多条件怎样编写?
IF $205=$104   $206=$106这条哪里不合语法?求教各位。谢谢!

IF $205=$104
IF $206=$106
执行语句
ENDIF
ENDIF
你用了语句嵌套了,台达的1个如果语句只能判断一个条件

楼主:
语法还是通不过。

网友A:
用“==”,=是赋值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