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4):
请教大神:西门子S7-200PLC,CPU226有2个串口,与三菱D700用Modbus RTU  485通讯控制,如果加个西门子SMART触摸屏连接到S7-200   CPU226PLC,那加的这个触摸屏以及PLC、变频器再怎么设置通讯?S7-200已经是主站了,变频器是从站了。把触摸屏连到另一个串口,怎么设置?

网友A:
PLC与变频器通信做主站了,再与HMI要用另一个串口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与变频器通信做主站了,再与HMI要用另一个串口才行

是CPU226CN,有2个串口,怎么设置呀?

网友B:
一个口做主站,另一个口做从站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口做主站,另一个口做从站

请教老师:变频器只能接到PLC的Port0吗?还是接Port0、Port1都行?触摸屏接到PLC的哪个口?接哪个口都行吗?怎么设置?

网友B:
port0只能做主站,读取变频器参数;port1可设为从站,与触摸屏通讯。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