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4):
          工艺要求如下:在运行状态下,两个激光位移传感器(打算用的模拟量)照射在一个弧度的钢板上,钢板在做匀速的运动,焊枪头需要按照钢板的弧度进行对应的角度旋转。各位大神指教下这个中间逻辑运算要怎么处理,用QD77MS16的模块。
           感谢各位

楼主:
引用楼主倔强的小白于2020-06-04 09:22发表的 求助,三菱PLC利用两个位移传感器计算旋转角度 :
          工艺要求如下:在运行状态下,两个激光位移传感器(打算用的模拟量)照射在一个弧度的钢板上,钢板在做匀速的运动,焊枪头需要按照钢板的弧度进行对应的角度旋转。各位大神指教下这个中间逻辑运算要怎么处理,用QD77MS16的模块。
           感谢各位

可以使用下面这种方式吗:
             用其中一个位移传感器,设置固定的采样周期,以一个周期的两个不同位置的测量距离差,和一个周期运行的距离差,计算一个角度,以这个角度旋转焊枪头的角度,不知道这个方式可行性大不?

网友A:
太难了,上视觉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难了,上视觉3D

3D太贵了,一个3D快顶一个机器了

网友B(2020-12-03):
做项目有时真的很矛盾,价格和性能如何去平衡

网友C:
首先描述的就看不明白,最好画个图.

其次,你这个不是逻辑问题,你这就是个数学问题.平面空间上定义一个点(弧线?角度?没看懂)需要几个变量,这些变量从哪里来,然后怎么组合运算来得到这个点的坐标,然后换算以后发给执行机构就完事了.

你现在的两个激光位移相当于两个向量(方向固定,长度可知),但是其他条件没有,帮不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描述的就看不明白,最好画个图.

其次,你这个不是逻辑问题,你这就是个数学问题.平面空间上定义一个点(弧线?角度?没看懂)需要几个变量,这些变量从哪里来,然后怎么组合运算来得到这个点的坐标,然后换算以后发给执行机构就完事了.

你现在的两个激光位移相当于两个向量(方向固定,长度可知),但是其他条件没有,帮不上忙.

搞出来了,用三角函数计算,不过会有一定的延迟,不过延迟也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项目有时真的很矛盾,价格和性能如何去平衡

老板永远都想用凤姐的预算,做出刘亦菲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