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4):
PLC的直流电源0V与外部直流电源的0V之间的电位差有18.3V,两部分的0V端子接在一起是否有问题?因PLC输入的COM端子就是PLC的直流电源的0V.外部电源作为输入端子必须接PLC的COM端子啊。目前是接在一起使用中。

网友A:
不行的,最好找出原因。

网友B:
这种情况,一定有隐患,必须查清楚,处理故障,不会差18V

网友C:
基本上我都不用PLC本身的DC電源,如果已有外部電源供應器;PLC本身的直流24V可不使用。除非你的電源供應器容量太小。

楼主:
PLC的24V电源没用,但是PLC的输入信号COM端就是PLC的0V端子。外部电源信号的输入就必须的接PLC的输入COM端子啊。但是这两个直流电源的0V之间竟然存在18V的电压差。

网友D:
com端应该能接外部电源的0v,没听说PLC的com端必须接PLC电源的0v。

网友C:
引用 楼主:
PLC的24V电源没用,但是PLC的输入信号COM端就是PLC的0V端子。外部电源信号的输入就必须的接PLC的输入COM端子啊。但是这两个直流电源的0V之间竟然存在18V的电压差。

請問是哪個牌子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是哪個牌子的PLC??

信捷PLC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信捷PLC

不知道你用的哪款的型號,我上網看了一下XC3系列的它只有提到如果是用內部電壓 0V 要跟COM接(NPN)。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哪款的型號,我上網看了一下XC3系列的它只有提到如果是用內部電壓 0V 要跟COM接(NPN)。

难道我用的是仿信捷的假货吗?跟你的不一样?接线可是依据信捷说明书做的。无非测量了一下电压,发现之间存在这么大的电压差。测量各自的电源电压都是24V左右。因不明原因特来此请教,是什么原因会产生电压差?

网友E:
把外电源的输入电源2条对调,看电压差是多少?还有PLC 及外接电源若没有接接地线也会产生电位差喔

网友F:
实在找不到原因,可以通过中继转一下

网友C:
沒用過信截的不確定問題在哪,不過可以試試PL的0V暫時先不接。像三菱的 PLC內部直流都沒接過

网友G:
两个电源都接地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C:
網路上找到一個示範接線圖,有點糊將就看一下。

网友H:
关键是PLC输出的直流电的电流太小了,不敢用

网友I:
PLC输入端的com端子接24v的正极,至少我目前遇到的是这样。

网友J:
你不要PLC的电源就好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难道我用的是仿信捷的假货吗?跟你的不一样?接线可是依据信捷说明书做的。无非测量了一下电压,发现之间存在这么大的电压差。测量各自的电源电压都是24V左右。因不明原因特来此请教,是什么原因会产生电压差?

這是 電壓準位的問題。

將PLC 與 POWER  [接地] 接好應該就好了。(不是0V,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