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有没有比较简便的表达方式?

楼主(2020-06-04):
如图所示,有没有比较简便的表达方式?FX3U

网友A:
变址简点

网友B:
如1樓 用V或Z可以簡化些

网友C:
(* VAR_GLOBAL 字地址 Word[Signed](0..7) D1001
VAR_GLOBAL 位地址 Bit(0..7) M1001*)
数标:=0;
FOR 数标:=0 TO 8 DO
位地址[数标]:=FALSE;
IF 字地址[数标]=1 THEN
位地址[数标]:=TRUE;
END_IF;
END_FOR;
FYI,希望帮到你,ST

网友D:
codesys不支持BOOL数组,其他不确认。
小侯

网友E:
用迴圈吧
迴圈加間接定址

网友F:
看错了,原来是一对一,我还是以为是同一个寄存器呢!